求助-国产变频器质量问题?

楼主(2005-08-19):
我用的是国产惠丰变频器,2.2KW,负载较重, 开机后速度上升较慢,达到设定速度后, 好象有点失速,时快时慢,20S左右后,显示过流!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加速时间设多少

楼主:
加速时间15S

网友B:
看电机电流是多少?是否超过7A?如果超过,建议换功率大一点的电机和变频器。如果电流在5A左右,请寻求厂家服务或更换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