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驱动力矩电机为什么转不快?

楼主(2005-08-19):
我公司本来有一个力矩电机驱动器,但是后来坏了,于是就想用变频器来控制它,但是后来发现频率调到80,电压都到500了,它的速度还是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力矩电机调的不就是电压吗,一般调一相,调三相难道不行吗?还是它的力矩已经最大,失速很厉害?之前用力矩控制器调到350伏电压,速度已经很快了,是不是力矩电机坏掉了?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你认为变频器调的是电压吗?

网友B:
变频器,顾名思义,就是改变频率,它一般在基频以下调速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你听说过有的可以调到400HZ吗? 基频以下是保守的值!

楼主:
即使变频器调的是频率,但是它的输出电压已经达到500了,够高的了

网友C:
你是用数字表吧.不对,要用机械表

网友D:
关注,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E:
V/F曲线没设置好!

网友F:
使用变频器去驱动力矩电机是可以的.你检查变频器的设置和显示的状况了吗?

网友G:
力矩电机要用力矩电机控制器来控制得。其控制器得特性是输出电流可以控制,频率不可控制,是50Hz。而变频器是调压又调频率。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可以和我讨论讨论。 www.51bianpin.com

网友I:
我想选择一种小功率的三相交流变频器,今天在浏览ABB ACS100和西门子G110型变频器时发现两种产品的三相输出都在200-240V,我想应该是380V,不知能否应用与三相异步电动机(1.5KW),本人不是搞电气的,对变频器了解不多,烦请解答。

网友J:
用变频器控制力矩电机,应该没问题,我改过好几台了。查一下电机的接线吧,不行换换接法,星型,三角,再不行的话把变频器接在另一台交流电机上试试,排除一下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
500伏电压是变频器上自己显示的,当时变频器的设置只是最普通的设置,最大频率80,启动停止调速都是面板控制,最大电流是8A(因为力矩电机的堵转电流是12A)。用的是松下电工vf7 2。2k的变频器,其他的设置都是出厂设置.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随后换了一台交流电机上去,控制运转都没有问题。电机的接线当时倒是没有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