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海利普变频器?

楼主(2005-08-19):
由于成本问题我选择了国产的变频器,尽管我不看好国产的, 海利普,2.2KW,单相输入,3相输出,电动机启动后频率老是维持在2.5HZ, 就是上不去啊!这急死我拉!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郁闷!

网友A:
不接电机可以上去吗?如上去是新机找厂家.如上不去就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不接可以上去的

网友A:
察一下本机的电流显是在正常范围,和参数是否对的.特别是基频和中间电压和转距提升

楼主:
转矩补偿达到10%了,最高了!

网友A:
调低啊,增加加速和时间

网友B:
量一下带载以后输出电流是否正常?是不是变频器启动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