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干扰??????

楼主(2005-08-19):
有台汽车转向泵性能试验台,在测试时有流量,压力,转速等参数的采集 其中有一台变频器,15KW,前一段时间还是好的 但现在各参数都极为离谱,流量超大,转速控制不了, 有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迷津拉!

网友A:
什么变频器什么控制方式都不说? 就你自己知道, 你就自己回答自己吧

网友B:
还是说详细点好hao

楼主:
哦!不好意思 变频器是富士的 是采用计算机输出模拟电压0-+10控制!

网友C: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的。你所说的参数是和变频器有关吗? 建议你用的0-10V改用0-20mA 的电流,对变频器来说容易转换的。 如果是变频器的谐波影响的,可以把变频器良好接地、信号线良好接地,如果可以加入滤波电容,采集及变频器模拟输入加入滤波。 如果愿意可以与我联系,也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zyj633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