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与PC机在工控中的优势

楼主(2005-08-19):
能和大家讨论一下人机界面:触摸屏和PC机(台式电脑+软件)比较在工业控制中的优劣性,哪一个具有优势。

网友A:
触摸屏稳定可靠。PC机就比不上。 在小型系统HMI有优势。在大系统PC+组态软件有优势。 要求功能不一样,选谁就要考虑了。

网友B:
触摸屏只能用在某单个系统上,修改等不够方便,专屏专用.但有了它,若不放到中控室里也不方便,也离不开PC+组态! PC机+组态软件,增加/修改方便,放在空调中控室里运行还可以.何况,有一台电脑还可以干很多的事,甚至与工作无关的事...实用吧!

楼主:
学习组太软件的简单应用,最好用什么组太工具.希望得到大家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