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6H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5-08-19):
我有三台一样的机器 CPU为三菱Q06H有很多QD75P4,2个QJ71C24,还有输入输出模块若干,前段时间相继出现报警1001,不知何故?将新CPU换上后,将 原来下载下来的程序往新CPU输入,却报警4100,请教高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这是完全可能的!你的系统配置做好了吗?你有没有使用它的一些配置软件呢?例如CONFIG-SC等。仔细看看它的资料,应该不难解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