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的一些疑问

楼主(2005-08-19):
读了《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 》有两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解答: 1、5.11中建立数据块DB1,根据地址与从站中的PZD、pkw数据是如何对应的?怎么知道那个数据位是启动,那个是停止,DB1.DBD几是什么? 2、

网友A:
1、 数据块地址和从站的PZK、PKW数据区相对应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你看看SFC14、SFC15的调用; 2、100是十六进制,实际是十进制的256,108也是十六进制,实际是十进制的264,是在硬件组态中确定的;看看资料的第4页,图上的④已经给出。 由于输入过程中的疏忽,资料第7页第三行的263应该为264特此修正。

网友B:
我在STEP 7 里怎么配置不了440 ? 提示你不能插入,但ET200 缺可以加上?

网友A:
重新安装MM440的GSD文件

网友C(2006-06-03):
各位好!我在STEP7中打不开带有组态MM440变频器的程序,不识别,组态标示为带有??号的。重装GSD,也不可以不知为何,请赐教。谢了。

网友A:
不是GSD的问题,你应该装DriverES软件

网友D(2009-05-26):
loden 您好,您的 《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 通讯的实现》相当好,能否请你发布一些其他的应用实例资料,比如rotory,ATM60,ATM90编码器通过profibus与s7300通讯的实现,以及西门子触摸屏通过profibus与s7300通讯的实现,能有一些举例最好。谢谢。

网友E:
LODEN能给我一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