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 》有两个问题

楼主(2005-08-19):
读了《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的通讯的实现 》有两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解答: 1、5.11中建立数据块DB1,根据地址与从站中的PZD、pkw数据是如何对应的?怎么知道那个数据位是启动,那个是停止,DB1.DBD几是什么? 2、

网友A:
1、 数据块地址和从站的PZK、PKW数据区相对应是通过程序来实现的,你看看SFC14、SFC15的调用; 2、100是十六进制,实际是十进制的256,108也是十六进制,实际是十进制的264,是在硬件组态中确定的;看看资料的第4页,图上的④已经给出。 由于输入过程中的疏忽,资料第7页第三行的263应该为264,特此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