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怎么通过profibus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5-08-19):
我想问问用profibus怎么去做变频器或直流调速装置的参数读写 我只知道变频起有他的从站地址 但不知道有没有想i/o那样的地址 比如说是:“启动”这一点的地址 如果有 那 在控制程序中怎么表现出来 那位高手最好能给我举个例子 谢谢了 我也是一个初学者 请不要见笑

网友A:
profiebus 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gdd文件。gsd文件确定数据印象区。导入gsd文件,在这个设备下面就会出现数据映像对应表,你把程序中的变量填入数据映像对应表即可。

网友B:
下载地址: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 简介: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与PLC通讯的实现 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