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做过直流调速吗,如何进行卷曲控制

楼主(2005-08-20):
如何进行张力控制

网友A:
您可以选择变频调速,利用变频器的输出功率(转矩)控制模式,它可取代机械离合器及磁粉离合器,无需外接张力控制器。那样更省事儿!

网友B:
最省钱的办法是用速度控制的模式

网友C:
我是见别人干的,如果是西门子的好象要用s00软件,还要公司的授权号.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D:
你可以用编码器或测速机测量卷取和牵引的速度,用计算机算出卷取的卷径变化量,控制卷取调速器的给定,使其线速度一致。但要注意系统在加减速过程中的动态补偿以及随着卷径变大时的机械损失的补偿。一般情况下,若运转速度较高,需要张力反馈作为外环控制。若系统对卷绕有锥度要求,还要设计锥度控制。

网友E:
abb_dcs500,带卷曲控制软件(不过好像是选件)

网友F:
你应该说明你需要卷的材料,可承受多大张力?要求的车速范围等等工艺参数!别人才可以给你设计方案呀! 比如圈铁皮、普通纸、牛皮纸、较硬的纸板、布、棉浆粕等等,所采用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楼主:
卷的是0.4毫米厚的铝片,速度不太清楚!就是想知道一下大概的设计思路! 各位都是专家,很感谢大家能够关注这个课题!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控制有什么差别?还有,交流控制可以完成这个控制要求吗?谢谢!

网友G:
交直流都可以,交直流西门子和ABB都提供专门的应用软件,很方便,技术也很成熟,但敢做的公司并不多。这种叫恒张力控制,在钢厂经常用到

网友H:
同意楼上的。不过现在欧陆的也有专为卷绕设备开发的交直流调速器,钢厂(钢板,钢丝),造纸,纺织,线缆。。。行业都有应用。

网友I:
欧陆直流调速器及变频器做张力控制都可以。可以看看:plc.123ye.com上有这方面的文章,那是我自己的网站。 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给你点帮助。我的信箱:zyj6333@sina.com

网友J:
既然已经划定直流调速,那么张力控制就已经很好解决了。只用经典的双环直流调速系统中的电流内环就可以完成精度要求不高的扭矩控制。如果再选配合适的扭矩传感器,可以构成精度高的扭矩控制外环。如果把扭矩传感器测量的扭矩与卷曲半径结合起来得出张力反馈信号,就变成了使用的张力控制闭环。

网友K:
可以使用西门子的T400+卷曲软件。

网友L:
同意楼上的。不过现在ABB.Siemens的也有专为卷绕设备开发的交直流调速器,钢厂(钢板,钢丝),造纸,纺织,线缆。。。行业都有应用

网友M:
可以用PLC;编程来实现;一般费用3000元

网友N:
我建议用欧陆直流调速.很不错

网友O:
河南洛阳有色金属设计院对铝加工轧机很有经验。可以问问。

网友P(2005-10-28):
这个做卷取控制用直流马达控制我公司就有呀WWW.HWAYAN.COM
型号:DCC-03A(直接控制直流马达)
还可以中间加传感器呀!用电流控制比较理想(压力传感,变位检出AU-07,半自动张力控制TC-01),多种选择。

楼主:
我有办法实现.QQ11779674

网友Q(2007-09-02):
 哈哈.你好多学习了.是不是混积分的.有好多这样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