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将采集的数据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

楼主(2005-08-20):
模拟输入信号为0-5V,经过采集卡后采集到的数据应是0-5之间的数据,如何将采集到的数据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传感器的额定电流是100A,峰值电流是200A。峰值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
没有人回,只好再顶一下。

网友A:
你将传感器的灵敏度在软件里面作为系数就可以。峰值电流是最大的可承受值。

楼主:
传感器的灵敏度是什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