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如何接入采集卡?

楼主(2005-08-20):
传感器输出4-20mA电流,如何将信号接入到采集卡呀?

网友A:
可以采用我们的RTU2000系列采集模块,具体可以和我联系,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B:
用低成本的信号隔离转换(I/V转换)模块。 详细技术资料:    www.sun-yuan.com/chinese/product_iso.asp

网友C:
加个200欧的电阻就行了

网友D:
模拟量采集卡有电流输入的通道,直接接上就可以通过通讯得到相应通道的数字值.

网友E:
可以直接选用能够接收4-20ma的标准信号的采集卡! 如需帮忙请将详细需求mail:jingran.li@fushengtek.com

网友F(2008-04-09):
用模拟量采集卡,我公司有这个解决方案

www.telbridge.com

深圳市天堑通科技有限公司

0755-27832701

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