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E细调的问题

楼主(2005-08-20):
MR-E用于雕刻机时加工球体时,在换象处有一条"筋"出现,宽越1毫米 请问怎么调节增益以使球面平滑呢?

网友A:
机械间隙

网友B:
提议: 1 检查机械间隙。因为这是运动方向转折点,机械误差集中表现区 2 提高伺服系统响应度。但过高容易产生共振。如手动调整,需要 熟悉机械和伺服的调试方法 3 控制系统是采用PCI卡还是什么?希望详细点。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希望提出建议

网友C:
可以调整一下差补之类的参数

网友D:
不知上位控制器是什么?可在上位控制器做回差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