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控制的马达为何会倒转

楼主(2005-08-20):
前几天,我公司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用三菱变频器控制马达转动速度来控制链条传动,有一天操作工说居然倒转,等我去看时链条已被东西卡的不能转了,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会倒转,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其他? 谢谢!

网友A:
最好是把反转功能给禁止掉,防止意外反转.

网友B:
看一下正反转控制

楼主:
谢谢回复!如果没有人动变频器,什么情况可能导致意外反转?

网友C:
你是用外部端子控制的吗?

网友D:
你怎么使用的?是外部端子控制还是操作盘内控?

网友E:
如果电机线重新接过,有可能换相,电机就会反转。或参数改动,或控制操作出错。

网友F:
已遇到过两次,第一次遇到时真是感到莫名其妙,是北人2205印刷机.十几年的领机与车间主任也是闻所未闻.运转速正常,转为定速时先降为零然后反转.吓得操作工赶紧急停!一维修电工还以为是plc程序出了问题呢!本人到现场后,查plc输出控制状态正常,变频器正常,但变频器频率控制端2脚电压为负值.怪不得反转呢!查出是电位器中心头引出脚线头脱焊.而2脚还接有表头等.如果只是接一个电位器也不会造成这种情况.无独有偶,不久又遇一例,这次省事,直接查调速电位器果然虚焊. 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G:
simon.yu: 如果你在上海,我可以给你点帮助。我用过三菱的变频器几个型号了。我通过了变频器维修工程师认证(爱默生公司)。如果有空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天成工控网:plc.123ye.com或tckongzhi.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