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送模块(安全栅)

楼主(2005-08-20):
隔离一入二出模块 输入输出范围 输入信号: 0~5V, 1~5V, 0~10V, 4~20mA及其他用户特定规格。输出信号: 两路互相隔离的0~5V, 4~20mA信号的任意组合。   电 源: 直流24V,15V,12V,±12V,交流220V或其他用户特定规格。 订货型号 KND- T - 输入信号 / 输出1. 输出2 [ 若不注明为24V直流供电 ] 例 KND- T - I4 / I4.U5 输入:4~20mA 输出:4~20mA和0~5V 补充技术参数 (其他技术参数同单路输出产品) 隔离电压: 2000VDC (1分钟) 电源消耗: 增加20mA (电压输出型)   (输入、电源、两路输出间四方隔离)      增加30mA (电流输出型不含输出电流) 外形尺寸 106.7×79×25(mm) (见外形尺寸图2) 直流信号变送器 概述: KND-DT系列直流变送器是一种能将输入量的直流信号经隔离转换成一组输出量的直流信号,从而实现对被测信号精确测量的仪器。该变送器输入、输出选择范围宽,准确度高,电源可选择,导轨安装便于检测与维护。可广泛用于电信、电力等领域。尤其适用于工业过程控制中。 特点:线性好、温度特性好,稳定性高,有防雷电的保护功能。 型号:KND-DT-[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KND-DT-E-[输入信号]/[输出信号][输出信号] 输入范围:0~20mV,0~5V,0~10V,0~20mA,4~20mA等规格。 输出范围:0~100mV,0~5V,0~10V,0~20mA,4~20mA等规格。 外形尺寸 85.4×79×25(mm) KND型变送器技术规格: 精确度 ±0.2%满量程 输入阻抗 ≥100K(电压输入);≤50Ω(电流输入) 输出负载 ≥5K(电压输出);≤250Ω(电流输出) 辅助电源 DC12V,15V,24V AC220V±15%;50/60HZ 频率响应 ≤2000 HZ 使用温度范围 0~60℃ 贮存温度范围 -10~70℃ 温度系数 150ppm 满量程调整范围 20% 零位调整范围 10% 最大相对湿度 90% 隔离电压 1500VDC(1分钟) 电源消耗 <80mA 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

网友A(2006-04-10):
请教一下:如果我将PLC放在防爆箱内,防爆箱放置在煤矿井下!
是不是还要配置安全栅?,多谢!

网友B(2007-05-29):
要,PLC处有强电或24V,所以要放在防爆箱内,仪表放在现场,所以要加安全栅

网友C:
回2楼:可以配置也可以不配,主要看你现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