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5-08-20):
上电显示欠压POFF。键盘调整无效。 求助电压检测电路是怎么检测的啊??

网友A:
是多大的机器。大机电压检测小板坏的比例比较大!

网友B:
面板有个可调电位器调整。看有没有效果。没有用的话就要分辨是主控板的问题还是功率板上的电压检测板问题。具体确定故障在哪个部位。

网友C:
最近修了一台康沃风机水泵专用的机器,电压检测是通电开关变压器附近的一板专用的小板检测的,不知道你那台是否一样

网友D(2010-10-17):
康沃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维修13893835758

网友E(2011-06-14):
有缺相保护的,你上的是三相电吗?

网友F(2012-01-12):
康沃变频器西北维修中心 (销售G3驱动板)

电话:13830812651

网友G(2013-10-06):
hehe你是淄博的啊?找我把,就给你修了136163177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