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球阀泄漏问题

楼主(2005-08-20):
介质是水,温度是60至80度,几乎没有杂质(现场工程师反馈)。 同样配置的3套气动(单作用)气动球阀,其中有一台阀门处于全关时,阀后有泄漏,大约是6分管粗的泄漏。 请大虾给我些建议,谢谢!

网友A:
你的压力大吗??阀门开闭次数多吗??用了多久了??

网友B:
气动球阀安装前也要做打压实验,你作了吗

楼主:
压力8Kg左右,开闭次数很一般,两个月多1000次。安装前已经是做打压测试的。 请大虾指教了!

网友A:
你用的是球阀吗?我想应该是阀的质量有问题~~~那你阀门在关闭和打开时是不是在水压满压时啊??或者你的水质是不是有杂质啊?你这阀只能换!!要是你是球阀那你看看你上面有没有有可以向下压紧球阀的螺帽有的话就紧一下~~~~!!这样可以起密封作用!! 对了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阀门啊???

网友C:
十阀九漏,别计较这么多啦!用一段时间就换新的好了

网友D:
作什么用的呀?开关我觉得好像还是很频繁的呀。

网友E:
可能有二个原因;1.执行器的弹簧有问题,不能完全复位. 2.阀门的密封圈损坏

网友F:
球阀不是复杂的东西.拆开看一下.

网友G:
水温高了是会有垢的!换阀门吧

网友H:
从你的使用温度来看你可能选用的是软密封球阀,介质压力也不高。如果是这样,你首先确认以下情况 1.你使用了多长时间开始漏的;2.在开车前管道清洗干净了吗: 3.阀是气关还是弹簧关,气关检查现场供气是否低于3公斤,弹簧关是否力够(根据口径试判断),也就是说看阀是否在全关位置;4.当以上检查都没有问题,可以判断阀座有可能密封面被损坏,如果该阀可以下线,你不妨检查一下,如果仅是密封面有小的损伤又是浮动球,你可以在阀后阀座背面增加密封垫,若阀座背面有槽,加O型圈效果最佳,当然你垫起得较高的话,重新装配完试一下,一定要保证你的执行机构可以关闭阀门。5.如果你嫌麻烦,也可让厂家提供阀座及相应密封部备件。

网友I:
楼上说得很详细啊!

网友J:
阀内是什么密封填料,若是四氟的是不是遇热变形啦?

网友K:
一、聚四氟乙烯阀座损坏,须更换。二、气动执行器不到位或弹簧推力不够。

网友L:
是不是你的气动执行器的转矩没有达到球阀的要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