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请激情帮忙

楼主(2005-08-20):
我给440配置不上硬件了,把DP 点为实线后,双击MICOMASTER 4 PPO 马上提示“Module can not be inserted here ,You can use DP slaves in a master system

网友A:
对于MM440的组态,一种是通用型安装440GSD; 另外一种是安装siemens 的DriverES;两种是有差别的; 对于你说的我没有见过。

楼主:
我也奇怪,别的都能加;我按照其格式另写了文件就可以加了; 只是数据块DB1 中数据不变化;在变量表里可以监控。OB1 里是兰色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