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和驱动都在移动硬盘里,如何安装cs3000?

楼主(2005-08-20):
我现在把Yokogawa的cs3000安装驱动、授权靠在了硬盘,安装时系统要求输入授权,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我建议这去请教一下搞电脑的,比较好。

网友B:
必须放在软盘里

楼主:
软盘这个东西,我早把它淘汰了,不过我用u盘试一下,谢谢搂主提醒!!

网友C(2005-10-08):
不可以的,建议使用外置USB软驱

网友D:
笔者也是临时接了一个软驱才把cs3000安装上。

网友E(2005-11-12):
做个软盘,或者用虚拟光驱,最好还是用软区,我装的挺好的

网友F:
外置USB软驱,绝对可以

网友G:
如果是XP系统,用DOS命令和U盘就行了。

网友H:
这招也许有用:

在硬盘上建立一个目录,如D:\AUTH,把授权文件都拷贝到这个目录下。
然后运行 SUBST B:D:\AUTH,安装时把授权盘指定为B盘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有物理软驱A驱存在时,只能定向到B。如果一定要A作为授权盘,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禁用软盘驱动器,然后运行 SUBST A:D:\AUTH)

网友I:
不知道你用的cs3000是什么版本的,2.20版本的就只能用软盘了。

网友J(2006-04-27):
使用虚拟软驱 就可以!我就是这样安装的!!!!winvfd

网友K(2006-09-05):
用虚拟软区就可以拉~

网友L:
u盘也可以

网友M:
把U 盘的盘符定义为A

网友N:
楼上方法可以一试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0953的方法,很好用!

网友(2008-01-18):
虚拟软驱,最方便

网友O(2008-02-20):
us virtual flopy driver (VFD)

网友P:
0953的方法可以!非常专业

网友Q:
强烈建议做个虚拟软驱!

网友R:
学习0953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