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伺服控制信号线老坏!!

楼主(2005-08-20):
我用的是AB的伺服电机但是我的控制线老坏!!线坏了之后我用万用表量过但是每个接口都是通的没断线~~但是接上去就是不好!!我把信号线中间剪掉一段~~然后自己在接起来!!用到设备上就好了!!可是没用多久就又坏了!!买新的也一样~~没用多久就坏!!而且线坏了之后我的伺服会很快的发热!!我伺服是随着汽缸会上下的动!!但是线我已经绑的很紧而且放了一定的余量!!请问这是为什么啊??我的设备到底哪出问题了??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网友A:
线是进口的吗可能是线质量的问题

楼主:
是进口的~~~是AB原配的!!哪位高手在给我想想办法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电容回路的连接情况

楼主:
TO:aa88我是刚接触这伺服设备!!请问电容回路在哪里啊??能详细的告诉我吗??最好能详细点!!谢谢了!!因为这样的设备有3台但是老是坏同一台!!但是一般电容回路是坏哪里啊??

网友C:
电容不大好吧?!

网友D:
把‘随着汽缸上下动’的部分和‘不随着汽缸会上下动’的部分之间的连线放长

网友E:
进口原配的不见得质量都没有问题! 既然“用万用表量过都是通的,但是接上去就是不好”,是不是电缆的电性能与系统不匹配? 电缆弯曲的半径是否过小? 或者电缆需要一专用装置固定?

网友F:
不知道你剪掉的那一段是哪一部分的?随气缸动的还是不随气缸动的?

网友G:
“线坏了之后我用万用表量过但是每个接口都是通的没断线” 没有断,有没有短的? "电缆弯曲的半径是否过小" 电缆固定和运动的弯曲半径要求一般也不同,运动的,半径要大一些

楼主:
现在我又买了新的电缆!!!用了1星期了~~~还好还没坏!! 我减掉的那一段是随汽缸动的!!但是我事后也量过!!没问题啊!!真是有点碰到鬼了!!

网友H:
你应该买做过疲劳测试的电缆!一般线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