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求肋!!

楼主(2005-08-20):
现小弟碰到一台西门子直流调速器,输出是15A的电流,有时通电即报F107有时要运转一会才报F107,请问这个代码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附加板出的故障提示,具体的信息需要根据您附加的板的功能.可以参考一下随附加板的说明书,另外,您安装的附加板是什么?

网友B:
是6RA70的吗,F017是扩展板EB2硬件故障。查故障值是1或2对应第一或第二块EB2板故障。

楼主:
青岭笑傲生: 这台机是6RA2477的,请问一下扩展板是不是在接在外面的,不是直流调速器上面的那两块板上,对吧,请问一下你那里有没有这种扩展板,要多少钱一块,可不可以留下你的一个联系方式,谢谢绝

楼主:
你在不在?可以给个电话!

网友B:
对不起,我没有这种扩展板。你最好找西门子的供应商去找!

网友B:
对不起,没有看清楚,故障代码是F107而不是F017,F107应该是:内部缓冲器溢出。可能原因是:电磁干扰太大。主接触器没有加阻容吸收,信号线未屏蔽或屏蔽接线不良,或其他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