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Project4.dup是那一种人机界面格式?

楼主(2005-08-20):
Project4.dup这是那一种格式,要用那一种人机界面软件打开?请教!

楼主:
高手啊!能否相告! 谢谢!

网友A:
使用三菱的人机制作软件即可。

网友B:
.dup文件是用FX-PCS-DU/WIN软件创建的三菱GOT-F900的画面数据. 用最新的GT Designer2软件也可以兼容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