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P+N与4P的断路器能互换?

楼主(2005-08-20):
3P+N与4P的断路器能互换?他们有什么区别哦.请教高手~

网友A:
个人观点.不一定对 按照规定不行.在线路正常情况下互换可用.但要看实际情况.3P+N是带漏电保护的.用4P的地方一般都用3P的.因为便宜.

网友B:
3p+n指的是零线不能够断开或不同步断开 4n则零线与火线同时断开

楼主:
3P+N有不带漏电保护和带漏电保护的.不带漏电保护的是不是N和火线是同步断开的呢?

网友C:
个人关点,不一定对,现行的3P+N漏电保护开关,在其内部,其零线是直接短接,并没有断开点。

网友D:
不能互换,工业现场许多设备在停电的时候由于大电容的放电可能机器会带电,必须采用3+1,一旦机器漏电电量会经零线——地线 汇入大地。而如果4,那么当人触摸机器表面,人会充当导体,严重的会电死人的。

网友E(2008-06-19):
四极断路器分为A、B、C、D四种:

A: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B:N极不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C: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与其他三极一起合分。

D:N极安装过电流脱扣器,且N极始终接通,不与其它三极一起合分。

网友E:
自己看着办

理解了

就好根据实际选用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