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横河西仪

楼主(2005-08-20):
我是在化工企业工作的,我们的DCS系统是横河西仪的,是他们公司过来安装的,我们公司现在还没人会的。我也是学自动化的,说来 也有点惭愧,我不懂这个,可能是没人教的,再者就是没去研究过。主要还是刚毕业。我希望师傅学者们能指导指导我 我不知道在化工企业的DCS系统的下位机是什么 ??也就是用什么设备来进行分散控制的。 谢谢大家!!!!!

网友A(2005-12-23):
你好!
有事可以交流一下,我这里有5套,我负责2套,这2套我是从安装到调试到现在的维护,我是全程跟踪的.觉得还算可以.
多交流交流!!!

网友B:
CS1000/3000系统的数据运算和控制由现场控制站(FCS)完成.标准型控制站的结构:双容余控制单元(FCU)下挂最多10或15个结点(NODE),结点上安装各种I/O卡件(最多8个卡件,容余则是4对,一般卡件不做容余),另外通过通讯卡件可以连接远程结点,或者通过现场总线(比如PROFIBUS)与PLC进行通讯.
操作站则简单,通用PC,操作系统WIN2000或者XP,现在使用XP的应该还只有横河. 横河系统还算稳定,只是西安人组态不够精细,这就给以后不断改进留有余地.
本人是3000的用户,对硬件和软件还算熟悉,希望可以和各位共同学习.

网友C(2008-11-07):
DCS就是集中显示分散控制,他把整个系统的控制任务分散到各个控制站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