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 S5转S7-300 问题

楼主(2005-08-20):
请高手指点以下问题,本人现在走投无路了!!!!!!!! 一S5程序,只有开关量和延时,转成S7-300之后,程序运行一个周期后,PLC(FC灯亮)报警,转为STOP模式. 即无法连续工作.(提示: 内部时间 error,超过CPU 循环周期) 请教高手指出原因.不胜感激. 系统:CPU 314 问题1: 本人使用的开发软件是STEP7V5.2 没有安装SP1. 2: 硬件配置时CPU型号(314-1AF11-OABO)没找到,找了个相近的(314-1AF10-OABO) 3:S5转成S7,计时器定时时间能否正确转换

网友A:
可能与硬件配置的不同有关,必须找到314-1AF11-OABO。

网友B:
硬件配置都不一致,组态时有报错吗?

网友C:
可以在线查看一下CPU模板信息,在CPU诊断信息中会提供停机原因、停机前程序的执行位置等。 用314-1AF10-0AB0应该也可以,我在STEP7 V5.1+SP6系统中也这样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
程序里是否有死循环呢? 转换时是否报错?

网友E:
楼主,我也有一个工程也是S5转S7,用的也是314(型号一样),有一些问题需要请教。

网友F(2006-03-20):
请问楼主,S5 TO S7 具体如何操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