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JA变送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20):
我们新装置的几台EJA智能压力变送器,由于量程设置错误需要改正,可是我们用了HART-275和它们通讯,但是却怎么也通讯不上,275显示没有发现设备。我们又改用一个奔迈于它们通讯也没有发现设备。上面的方法我们又串了250的电阻试试,还是不行。为什么?

网友A:
eja协议可能不同,275的协议为HART

网友B(2011-02-12):
与数显表连接的变送器,连不上,我的是HART协议的

网友C(2012-08-08):
新装的EJA变送器不能通许,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