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急!急!急!

楼主(2005-08-20):
IFIX对modicon 昆腾PLC的开关量输入写不了,不知是何故!!! 在IFIX中,我的变量设置为: DI(同时选择允许输出),可当我对此变量置1时,PLC内的值仍然为0,哪位大哥能帮帮小弟!!谢谢 我的QQ:373811673 418941041

网友A:
开关量输入当然写不了了,只有在CONCEPT中强制才行。

网友B(2006-01-09):
是不是没有定义地址

网友C:
你应该在ifix中定义dr类型的变量

网友D:
1区和3区不能写东西的,只有0区和4区可以处理数据!

网友E:
1区和3区可以写,但在一个扫描周期后,马上恢复为实际输入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