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MAC 驱动安川SIGMA II绝对编码器伺服电机的坐标记忆问题

楼主(2005-08-20):
这里好久没来了,新版主带来了一篇欣欣向荣的景象。 不正常现象描述: 使用PMAC Lite 1.5 +ACC8D OPT9驱动安川17位绝对编码器伺服电机,按照PMAC的手册进行了参数设置,按照安川的手册进行SEN信号的时序控制,但是奇怪的是PMAC不能记忆(或许我没有找到确切的I变量)编码器的圈数值。例如,设定编码器每圈分辨率为16384,PMAC 4倍频,则电机转动一圈的坐标显示为65536,正确。上电后转动电机,当计数值显示为30000时断电,重新上电后,PMAC可以显示记忆的坐标值30000,正确;但是若转动电机,使坐标显示为85536时断电,再上电时,PMAC只是显示20000,即显示的是65536的模,圈数值丢失了,不正确。 问题: 1、PMAC手册中的Ix10变量如何工作?如何设置?如何把它重新定义成M变量?上述情况和它有关系吗? 2、难道PMAC不能记忆圈数,PMAC不会这么愚蠢吧? 3、安川的中英文手册在关于绝对值编码器的一节中文字叙述可能有错误,即PAO和PSO信号的功能给说反了。但是这肯定不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4、究竟几个I变量和安川绝对编码器相关?如何设置? 什么原因呢? 年前曾经交流过的大侠赶紧露面呀,谢谢。

网友A:
pmac断电以后就不会记忆编码器的值了

楼主:
PMAC的附件ACC8D-OPT9有单独的电池,通过菊花链接口和PMAC相连,上电后可以和PMAC通信,实验表明,数据是可以记忆的,只是编码器的圈数值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