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报F030故障

楼主(2005-08-21):
请教:我用两台6RA7095-4DV62(2000A/400V,4Q)作十二脉动系统,单装置六脉动运行时均正常,组成十二脉动时2#装置报F030故障。该故障在2000年10月西门子的6RA70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未曾出现,所以以前在使用时一直未发现。在这个项目中碰到这个故障后,才发现在新的产品说明书中有这个故障信息。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的交流输入电压太高,而在要求的输出电压较低时,这时的导通角很小,会导致尖峰电流出现;或者在逆变故障时也会出现尖峰电流,这两种情况都会报F030

网友B:
F030故障解释:由于电枢电流实际值太高而致使脉冲封锁(电枢电流实际值达到极限) 可能原因:1)在再生运行时,电源电压瞬时跌落 2)电流环没有优化 看上去应该确认是不是真的电流实际值超限,或者电源电压有无波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西门子的技术支持说将U580改为4试试,改过后未再出现F030报警。

网友B:
U580 是什么参数啊?参数表上怎么没有?

楼主:
老版说明书上为出现该参数,新版说明书上有。 U580:换向监控的控制字(自版本2.1起): 本参数提供各种同换向监控有关的评定标准以便禁止试验: 1、计算封锁电压时间区的监控(评定标准1) 2、计算电流波形的监控(标准2) 4、计算电流最大值的监控(标准3) 如果被计算的评定标准超过1个,则有关的数字总和作为参数设定输入。

网友C(2010-03-31):
U580改为4还是报故障F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