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蒸气锅炉锅筒液位

楼主(2005-08-21):
讨论变频器控制蒸气锅炉锅筒液位方案 10T蒸气锅炉锅筒液位的控制,以前都是用单冲量或三冲量的控制方法.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能否比原来控制的方法更简便更节能.怎样来实现. 变频器直接取代调节阀

楼主:
变频器直接取代调节阀 液位输出4-20mA作为反馈量.通过变频器内部PID控制调节.变频器内部进行设定量. 有人做过吗?精度和可靠性怎样?

网友A:
同时还要考虑差压(水泵的出口压力与锅炉的蒸汽压力)。

网友B:
变频器直接取代调节阀,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投过多套.最长的有三,四年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1 我感觉可以但吃不准.既然都用了三四年了,肯定没问题啦

网友B:
大胆改吧,我已实践了10台锅炉.只不过要注意变频器对仪表系统的干扰问题.

网友C:
这方面精度不是主要问题。正负10mm,20mm有多大差别?控制平稳就行了。总的来说没问题,大胆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