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ADP3.2.03下载问题

楼主(2005-08-21):
大侠们 小弟经编译后下载至PWS700T,发现人机上画面少了许多,这是怎回事呀?与ADP设定工作参数有关吗,我用的是台达DVP-32ESPLC,请高手指点!谢

网友A:
我用过PWS1711,没有出现过此类情况。却出现过白屏,也就是什么都没有,不过再重新下载一次即可。如果没有连上线(和PLC)可能会出现某些数据空白,连线好即可。你说少了是否是设计的画面按钮不够。 你可以看看我自己的文章: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