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写变频器控制字

楼主(2005-08-21):
在哪个位置写变频器控制字比较好呢,如果是在ob1那样不是每个循环都会写一次吗

网友A:
为什么要在OB1写呢!在FC块写不好吗?

楼主:
我是准备在fc中写,但是调用他总得有个地方啊:-)

网友B:
可以啊,我就是在FC中写的!

网友C:
你说的应该是S7-300以上的。如果是在S7-200内可以在0B1内,也可以在SBR内。 如果是S7-300以上,要看受控制的变频器的任务。我在PROFIBUS内用的是在OB1内执行,因为我控制的变频器响应时间必须尽可能短,是一条生产线。 如有空可以在PLC.123ye.com上或gongkong.com上看看《PROFIBUS现场总线在涂布生产线上的应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调用的方式,写在那边无所谓的,关键是如何控制它执行的频度,是每次循环都读写一次,还是进行判断在状态需要改变时再来读写。另外读写的时间是多少,是否需要设置等待时间等?

网友D:
得根据具体的工艺要求来定。

网友C:
TO ZYHML:我用的是PROFIBUS网,控制命令是SFC14、SFC15。它本身就是系统功能,本来也就一个SFC+控制命令+地址。 在我的程序中是每次循环都要读写的,没有加状态判断。不设置等待时间。读写的时间要看程序执行时间而定,不会超过200ms.

楼主:
谢谢,我担心如果读写时间超过plc循环时间,是否会出错,比如第一次循环写入一个数,在读写还没结束时,又有一个新数写入,会否出错,还是说循环会等待读写完成

网友C:
ZYHML你说的对。在程序中要注意写命令给变频器时,我的程序是对一台变频器如果返回码不正确就再写一次,最多写3次,如果还不还写不成功就放弃。执行下一条程序。你自己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