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的保护

楼主(2005-08-21):
我单位有三台制冷机,用的是500KW高压电机,润滑和保护等都是低压系统供电。由于有时因打雷等原因,致使低压供电系统自动跳闸,所以润滑、保护系统不再运行而高压电机不停。此时非常。请教高手,如何进行保护?

网友A:
你不是保护高压电机 是确保附属系统的正常运行. 你可以采用双电源系统 或是采用防雷设备

网友B:
个人认为首先是解决防雷的问题,打雷的时候也不能让低压跳停。 如果解决不了防雷的问题,可以考虑加入联锁装置,一旦润滑和保护系统失电停车,让它的常闭触点闭合,去将高压电机开关柜的保护出口继电器动作,使高压电机停车。但这样是影响生产的。最根本的还是解决低压系统的防雷的问题。

网友C:
用UPS供电,或采用双电源,两路电源互为备用。加入联锁也可以,如果你厂是DCS控制系统不需用开关辅助点来跳开关,只要重新组态就行,加入油压低信号接点,或低压交流空开引一路辅助点(无源接点)给DCS就可以实现

楼主:
谢以上各位 UPS供电可能性不大,装机容量(除高压电机外)达上百KW,不太现实 保护的确实是系统而不是高压电机,即低压停电时,如何及时停止高压电机的运行,避免损坏由高压电机驱动的压缩机。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停电时,及时让弹簧操纵机构动作,高压真空开关跳闸,可这时低压系统已停电,无法向弹簧操纵机构的脱扣线圈送电!

网友C:
用直流控制

网友D:
找一台计算机,并有UPS给其和脱扣线圈送电,当停电时,由PLC电压采集器送信号给计算机。编个小程序,给脱扣线圈启动脱离。 e-mail:shiyq@szonline.net

楼主:
能不能从弹簧机构上做做文章?我不想做的太复杂,机组都未用计算机控制,仅为脱扣弄台计算机,有点大材小用感觉。

网友E(2005-09-29):
选用直流电流作为高压电机的控制电源,可在低压电源中加个中继,把其常闭触点并在高压电机的分闸按钮上,当低压无电压时,其触点可使真空断路器跳闸(控制回路有直流电源作保障)。

楼主:
谢谢楼上,我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