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jx-300卡件安装

楼主(2005-08-21):
小弟到公司不久,就遇到公司原有的dcs系统要增加检测点,但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系统,公司只给了我几本浙大中控的书,我按照书上所说插上卡件(313、362)然后组态上传,但进系统后显示:没有插卡件或卡件无法通讯。卡件上com那个灯也不亮,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一定帮帮忙啊。拜托了!

网友A:
本人用过该系统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 方便的留个联系方法 我的是 laosi710718@yahoo.com.cn

网友B:
我估计你的组态组错了!需要的话联系我,qq:326207644 email: qjt_sd@163.com

网友C:
组态要编译下载的。

网友D:
看看你的卡上的跳线设置是否正常!你可以查一下的硬件手册!上面有跳线的说明的。具体可以Q我!我的QQ号码:7466997

网友E:
1、检查跳线设置 2、进行I/O组态 3、进行全体编译 4、下载组态信息

网友F:
刷新频率提高了,COM灯是不闪的!

网友G:
请中控的紫藤吃吨饭,让她帮你搞定!~~~

网友H(2005-10-26):
查跳线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