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改变单相220v交流电机旋转方向

楼主(2005-08-21):
请问:单相220v交流电机有几种方法可以去改变旋转方向, 具体怎样做

网友A:
把移相电容换到另一个线圈上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这个办法不好吗??这个办法可以用继电器了控制 正反转的!

网友B(2005-09-23):
方法有几种,具体用哪种方法好,看电机线圈参数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