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最高电压限制

楼主(2005-08-21):
请问有关专家:模拟信号须转换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的信号才能被AD接收,但A/D转换器有一个最高电压限制,一般这个电压值是多少? 怎样防止变送器输入端开路时,输出较高电压而烧坏A/D转换器.

网友A:
‘A/D转换器最高电压限制’,有两个:一是芯片工作的绝对电压,超过这个值芯片会损坏,基本都是 7 V ;二是A/D转换器的量程,超过这个电压、转换器继续输出最大数值,叫做基准电压。多数是转换器的量程是供电电源电压,也有的是专设的基准电压,或者 2 倍基准电压。这种情况数值会不同,要看具体芯片。 ‘防止变送器输入端开路时,输出较高电压而烧坏A/D转换器’,可采取的方法:1. 在输入端并联高于量程、低于绝对值的稳压管;2. 输入端加两个嵌位二极管,分别接至电源和地,具体方向留给你思考。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