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触摸屏读出PLC程序

楼主(2005-08-21):
我是新手请各位指教: 有没有触摸屏读出PLC程序及对程序进行改写或监控?若是有的话该如何操作

网友A:
触摸屏是读不出程序的,改写要看PLC的程序是否已做好相应的设置,监控没问题。

网友A:
如果触摸屏是平板电脑的话就可以!

楼主:
TO:bfhy 能否说明一下怎样操作,是不是要开机时候按住触摸屏哪一个角呀!谢谢。

网友B:
三菱的GOT-A900系列可以进行三菱PLC梯形图程序的监控.

网友C:
美国思百吉集团红狮控制公司的触摸屏,兼容多种协议,可用类C语言自主开发程序,功能非常强大,北美排名第一的仪表人机公司,触摸屏的简单中文资料(彩页)可到自助资料库下载,有问题请咨询,msn:human_wang@hotmail.com,QQ:7598586

网友D:
同意aaaa。。。 我用过三菱的F940GOT,8色6寸的触摸屏,可以在线显示、修改、监控FX-1N、2N系列PLC的程序,和手操编程器功能几乎一样。。。 调用的方式是用户可以自己定义的,可以同时按住四个角中的两个角调出菜单,也可以只按一个角。。。默认是好象只要开机后任意时间同时按住两个角,具体哪角记不住了,请您自己试试吧,呵呵。。。

网友E:
omron的NT31系列触摸屏具有编程器功能(对C系列的PLC编程),按任意两角上电,在菜单模式中选择.

网友F:
"凡夫俗子:    同意aaaa。。。   我用过三菱的F940GOT,8色6寸的触摸屏,可以在线显示、修改、监控FX-1N、2N系列PLC的程序,和手操编程器功能几乎一样。。。 " 在数据传输中,怎样在程序中实现的阿 !是不是用如:move等指令!

网友D:
to:龙在天涯,您好 MOVE只是用于PLC系统内部不同数据地址间的数据移动和交换,您说的数据传输是不是指通讯功能,即如何使用串口通讯口和其他器件之间进行数据交换,不同品牌PLC的通讯格式和协议不同,也可以利用自由口通讯方式,但通讯语句一样要遵守相应PLC的定义,事实上PLC会定义读写命令的格式和对应的数据区,例如通常第1位ID号,然后是地址段,接着是数据段,最后是校验码等等,具体请参照相应PLC关于通讯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