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记录仪怎样修改量程?

楼主(2005-08-21):
我厂因改造系统,淘汰下来几台大华仪表厂的记录仪,EH200-06,PT100的,量程是0-200,想把它改成量程为0-600的,PT100,请问该怎么样做?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看型号应该不是智能的,改起来可能费些力气,有电路图吗?

网友B:
买新的吧

网友C:
得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D(2006-01-11):
大华的我用过,不过现在都淘汰了,我以前好像也改过量程,好像在仪表内部有量程电位器,你可以用电阻箱标定一下,有什么事情可以联系我,我是学热工仪表的。lhb_hhht@sohu.com

网友E:
直接联系生产厂家.

网友F:
这种需要动里面硬件的记录仪早就淘汰了,现在的记录都是可以多种信号输出的,只需设置好参数即可。我记得PT100最高只能用到500度的,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G:
看看无纸的如何?一台可以替换几台有纸的啊,这主要看距离远近。或你给我EMAIL:tbxingyue@tom.com
谢谢!

网友H:
买新的最好

网友I:
当然可以改啊,配合标准电阻箱来更改一下桥路电阻就行了。

网友J(2009-08-11):
可以改,把量程板上的各个电阻线圈改成符合600量程的就可以了

网友K(2009-09-17):
5.6英寸320X234点阵高亮度蓝屏图形液晶显示,LED背光、画面清晰、宽视角;
◆屏幕对比度可以自由调节;
◆高速、高性能32 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小于0.2秒,可同时实现12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采用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名厂元器件精心设计;
◆大容量FLASH 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全隔离万能输入,可输入多种信号,无需跳线,通过软件组态即可;
◆工程量显示数值范围宽,可显示5 位数值:-9999 ~19999;
◆支持真空度科学计数法显示;
◆中文菜单组态、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内置国标二级字库(6500汉字);全新T6输入法,操作方便。支持汉字拼音输入,数字、英文、特殊符号、上下标等自由输入,采用国际标准编码,解决特殊单位及汉字位号的输入问题;
◆汉字位号、单位自定义组合输入;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使用USB2.0 接口转存和备份历史记录,支持256M 、512M 、IG 优盘;支持FAT16/FAT32文件系统类型,Windows可识别历史记录文件;
◆标准串行通讯接口:RS-485 和RS-232C;
◆标准Modbus RTU通讯协议。提供多种数据类型,如百分量、工程量、累积量等,除支持本公司的ScanX 数据管理软件外,还支持iFIX 、组态王、MCGS、PCAuto等流行专业组态软件,无需专用驱动;
◆可外接微型打印机,支持手动打印、定时自动打印,满足用户现场打印的需要;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新型开关电源,85VAC~265VAC 范围内正常工作;
◆提供变送器+24VDC隔离配电;
◆补偿模型丰富,可对液体、一般气体、蒸汽、天然气等多种介质进行补偿;
◆小流量补足计量功能,仪表掉电后按设定值进行补偿;
◆提供8小时班报,12小时班报,日报表,月报表。可自由设定结算时间;
◆当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发生故障时,会自动改用设定温度,压力计算补偿量;
◆具有掉电记录功能,记录仪上电,停电时间,显示累计停电时间,防止用户停电窃汽;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仪表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

网友L:
淘汰吧,换新的。。。。

网友M:
如果银子足的话就更换,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个呀,建议你将大华的记录仪收藏起来,过不了50年就成古董了,如果你非要改,那么你就准备锰铜电阻丝,还有单臂电桥,电阻箱等设备,自己动手,将量程电阻和零点电阻改一下,我觉得现在还用有纸记录仪,运行成本就高,还浪费国家的资源,下决心改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淘汰吧,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