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smx

楼主(2005-08-21):
请教大家:在LonWorks网中,SMX和一般的收发器或SMART收发器有什么区别,它的功能和用途,如何实现其功能,SMX有无Neuron芯片呢?谢谢各位。

网友A:
SMX:是把几种收发器规范、集中 插针的定义 用来实现多种收发器的统一应用。。 smx包含收发器和其外围电路。 smx就是一个收发器的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