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a85卡驱动

楼主(2005-08-21):
当时用modsoft,只有dos下驱动,现在用concept了,可是没驱动,郁闷啊,哪位大哥有,帮兄弟个忙,不胜感谢!!!

网友A:
我得情况和你一样啊,也是只有DOS下的驱动,那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B:
我有啊,和我联系

网友C:
我有win95.win98下的驱动zyxbca@qq.com

网友D:
你有SA85卡吗?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SA85卡都支持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你看看自己的卡是那年产的?

网友E:
请问各位:为什么我在win2000下装的sa85卡不能运行,已经确认卡是好用的,而且也支持win2000.

网友D:
如何不好用说来听听

网友E(2005-09-21):
张先生:你好,我的SA85卡和软件装好后,已配置了内存地址为cc000,即00110000,也勾选了support 16-bit windows applice,其他的为默认,但是总是出现the winconx mbx driver could not be started.是不是还有地方没有配置。盼告知,谢谢。

网友D:
我感觉是内存中有冲突,你换D0000,试试

网友B:
内存地址最好和卡上的拨码开关一致,详见说明书

网友E:
我的这块SA85卡装在研华工控机上就没有问题,但是装在研祥工控机上就有问题,是不是和主板有关

网友F(2008-04-02):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在前一台机字上用得很好..到换了台就回出现the winconx mbx driver could not be started..硬件管理器里可以明显看见那个SA85卡的驱动有问题..安装也按装好了..但那个设备上有个黄色的感叹号..不知道怎么回事..盼解决

网友G(2009-06-05):
我也遇到9楼的问题了,PLC就是连不上了。但是还能和上位画面通讯。烦死了,希望大侠告知解决办法。

网友H(2012-01-15):
小弟  需要一份Windows 下的ISA槽 SA85驱动希望有的朋友给我发一份谢谢。  ykkand@163.com

网友I(2012-12-10):
我用到的版本是同事那里拿过来的,好象超过了两个G,包含了HMI编程软件。传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但施耐德官网上面也有一个3.0的版本,你下一个试试,应该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