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VIEW的触摸屏离线模拟时画面显示乱码?

楼主(2005-08-21):
为什么EVIEW的触摸屏离线模拟时画面显示乱码?软件版本是2.6.1 规划画面时都是正常的汉字,编译时也能通过。

网友A: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网友B:
如果还有疑问,请和深圳人机电子联系. 0755-26954445

网友C:
按照上面操作

网友D(2007-05-05):
深圳人机电子网上有常见问题资料.

网友E: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OK

网友F:
语言选择不对

网友G: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
然后再编译一次

网友H(2009-02-06):
选项---->语言选择---->东方语言,就可以了,再重新编译一次!

网友I(2009-12-08):
确实是这样我刚试过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K:
专业维修触摸屏,http://www.xilin.cc  咨询QQ  1157126895。

网友L(2018-09-02):
设置一些语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