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RA70直流调速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6RA7087-6DS22控制Z4-355KW/440V/180V/500转直流电机,空载出现电流电压跳动现象,查看r001,r002波动不大,r19:0到10之间跳动,r18:70到110之间跳动,延长P200'P304'P305'P306'P745,往上调已平稳,可是当往下调到200-300V时跳动特别厉害, 怀疑是电机有问题(新南洋电机),请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有条件的话检查下脉冲触发版的情况吧

楼主:
带负载时,电流变化幅度太大便会发生跳动而且一直保持,现换了一台装置,还用原来的主板,机器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应该是优化的问题。 应该重点调整p225 226 155 156 110 参数。

网友C:
比例是不是大了?

网友D:
换装置就好了,是不是功率部分有问题

网友E:
重新空载优化,

网友F(2005-11-09):
优化后情况如何,

楼主(2005-12-23):
谢谢各位前辈!用DRIVE MON查看,R037不同步,换了脉冲触发板后,装置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