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相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一菜鸟想对电方面的知识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但搞不懂为什么电源要分为二相或三相, 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有没有其他相的?

网友A:
说的不是废话吗? 中国的电网就为了单相还三相,电源厂家不这么做可能吗?

网友B:
给你输灌点中国的电网基本规约常识:中国的输变电国家标准是线路三相电380V到位,一般民用使用220V是只取其中一相,再取中线而得到220V单相电的。 国家电网的输变电一般是将发电站或水电站轮机输出电就地增压到6000V,然后并入线路到各个区主增压站,二次增压至11WV、22WV、35WV、50WV几类,按照调度规划分配不同线路功率大小,远途输送到指定的不同区域主变压站点,然后在该站点进行反向降压处理,输送到分区站点,在各区站点再降压为380V到用户设备,各个变压站主变一般Y接法变压器输出保证三相电(也有站变是三角接法变压器,那样一般站变还加有接地变压器转换Y接法)。 这些都是电力标准,希望你把这作为常识记住。

楼主:
问题是既然380可以用 220也可以用 干吗不用一种就行 那不是多此一举吗 发动鸟不解

网友B:
使用任何产品不光是使用方便不方便的问题,还有技术、经济成本等综合因数,你考虑过380和220电压下不同设备的功率问题没?考虑过380和220电压下技术设计的不同没?做设计不是只图自己方便的,要考虑大众习惯、国家标准、规约的!

楼主:
如果没有这种规定或习惯之前 大家又会怎么考虑呢 如果之前您来定标准 会选择一种还是更多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