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热泵上的应用

楼主(2005-08-22):
想请教下。在热泵上能用到变频器吗?应用上去能有节电的效果吗?如果有的话节电会不会很明显?我是个菜鸟请大家多多关照。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是否节能需要看看您的泵是否总是需要工频运行,如果是周期性的,有时不需要工频运行,那么肯定有明显的节能效果.

网友B:
用日立L300P变频器 13465553239

网友C:
问的人什么也没问,答的人什么也没说。 是什么里的热泵?在空调系统里的?还是采暖供热系统里的?是定流量系统还是变流量系统? 系统节不节能跟变频器本身没关系。 变频器就象把刀,用来切菜还是砍人,跟刀没关系,看人的水平了……

楼主:
对不起是我没有说清楚。我这里指的热泵是在塑料包装机上面用的热泵。对了请问楼上的定流量系统和变流量系统有什么区别吗?我想知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