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1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5-08-22):
新装西门子G110变频器,运转几个小时以后,即故障显示F0004(变频器过温),同时电机起停频繁。请问各位师傅,我该怎么处理,修改参数可行吗?怎么修改?多谢!

网友A:
电机起停频繁是否是由于您的控制的原因,建议检查控制回路.

楼主:
激情如火,谢谢你给我的提示。但是控制回路是正常的,更换变频器后,故障消失。本人是变频器新手,想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通过BOP显示是F0004报警(原来的变频器也是新的变频器),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可以自行解决这类故障。

网友A:
有可能是由于接线板和主控制板接触不良导致. 当然有可能有多种原因,软件参数也可能导致故障,主要是保护的几个参数,是否跟电机的参数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