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2710A电台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的连接

楼主(2005-08-22):
介绍MDS2710A电台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的连接方法。   1、设备准备:PC一台、欧姆龙CQM1H-CPU51两部、MDS2710A2台、 9芯至9芯数据线两条,9芯至25芯数据线两条。   2、连接方法:   有线连接:PC和主PLC通过9芯到9芯直连线进行联接,具体接线为TX—TX,RX—RX,GND(5)--GND(9),并将接PC的9芯线的7、8短接,接主PLC的4、5短接。两台PLC通过9芯交叉电缆进行连接。具体连接为:RX—TX,TX—RX,GND(9)--GND(9),并将4、5针短接。   加电台的连接方法:PC和主PLC通过9芯到9芯直连线进行联接,具体接线为TX—TX,RX—RX,GND(5)--GND(9),并将接PC的9芯线的7、8短接,接主PLC的4、5短接。主PLC和主电台进行交叉线(9—25芯数据线)连接,具体为:RX—TX,TX—RX,GND(9)--GND(7),并将接主PLC端的9芯线的4、5短接。电台和从PLC的连接线和主PLC和电台的连接线相同。   3、调试方法:   (1) 有线连接通信:PC和PLC通过有线方式进行通信,设置主、从PLC的参数,进行数据通信。在确定保通信正常的情况下,将PLC之间的连接电缆去掉,接换上两个电台。   (2) 设备两个电台的参数,电台的数据格式要和PLC的数据格式一致,如果PLC选用9600/7E2,电台也应设置为9600/7E2。然后连接电台到PLC,主、从PLC通过电台建立了通信。   (3) 电台与PLC匹配的参数:   Baud Rate 为9600   Data Format为7E2或8N1   DataKey Mode is on   Cont. Mode is off   Buffer Mode is off      经测试,MDS 2710A电台和欧姆龙CQM1H-CPU51的PLC连接通信正常,可以正常进行数据的上载、下载及远程通信。   4、应注意的问题:     1)、电台和PLC的数据模式设置要一致,如PLC设置为96007E2,电台必须设为9600 7E2     2)、连接好电台、天线,确保电台设置正常     3)、确保电台的接收信号强度(RSSI)在-60 到 -100dBm之间(用设置软件可测出 本文由taozai1981提供,工控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