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电机静态扭矩问题

楼主(2005-08-22):
直流调速电机,静止时怎么保持相应的扭矩????????????

网友A:
可以这样来做,把调速信号设置为o,但是使能和启动信号仍然给上.这样,仍然会保持扭矩.

楼主:
可以这样来做,把调速信号设置为o,但是使能和启动信号仍然给上.这样,仍然会保持扭矩. 我试过了,调速电压是0时,扭矩也为0,不知为什么呢???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实际负载也是0? 负载没有,就不会有输出转矩,最多就是个空载转矩。

楼主:
转机线上用的,是没负载,但不允计动啊,动了就没精度了,

网友A:
只有有尝试动的转矩,才有输出的控制转矩.您可以尝试转一下,估计是转不动的,因为这时才有转矩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