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
Can

楼主(2005-08-22):
我刚刚接触CAN,对接收方的标识符验收(或识别)的具体应用,不太明白。 当我接收到一个发送过来的标识符,我应该首先对他进行验收,我就是不太了解这个验收是怎么处理的? 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或者邮件联系:yingwang_24@sina.com

网友:
我的问题好像没有说清楚,我就是想知道。标识符的验收,是自动完成的还是自己编程实现的,要是自己编程实现,请高手具体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CAN控制器SJA1000验收滤波器原理与应用] http://www.zlgmcu.com/philips/can/sja1000.asp

网友:
整個接收過程由硬件全部完成,編程時要用的只是設定mask,filter等。

网友B:
这里所说的can总线的应用和device net没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