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怎样选择哪种控制方式实现恒温控制

楼主(2005-08-22):
我想设计一个恒温装置,用于一个很小的设备上,要求体积不能太大,温度不能太高,工作温度在70~0摄氏度,请教各位大侠高手,应该选择哪种加热器,哪种控制方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一块温控表可以完成,加热器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如果电加热可以用不妨选择电加热,较好控制.

网友B:
加热器可以根据实际选,要恒温就要找带PID温控器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