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软启动器的内接方式

楼主(2005-08-22):
经常碰到一些低压大功率电机(300-600KW),需要采用软启动方式。 如果选择内接法连接,可以使用小一型号的软启动器,这样会节约很多成本。 但是我咨询过很多包括国内国外品牌的技术人员,他们都不推荐使用内接法。 只是说,大功率最好不要内接法。但为什么功率大就不推荐选择内接方式呢?他们都没有说出一个充分的理由。特希望高手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道理很简单,接线麻烦,线损也大,降低力矩

楼主:
谢谢答复。 接线是麻烦,可价格优势很明显。所以如果不怕麻烦,采用内接对启动有影响吗?(正常运行后切换到旁路接触器) 线损问题怎么看,很严重吗?启动柜距离电机1-2m,这样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B:
我认为,一是接线比较麻烦,二是采用内接还需要在线路中加入隔离开关、热继之类的保护,这样也比较麻烦。采用外接虽然价格高,但是也避免了以上两点,省去了不必要的麻烦。